[ZLG-ARM] 拔插CPU板

楼主(2007-03-22):
请大家指教:
   拔CPU PACK板有好的方法么? 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?
   我用的是Smartarm板,现在需要更换cpu板,可是我拔了几下,板子一点没动啊。

网友A:
RE

hlnyjj:
    请不要频繁擦拔PACK板,您能否考虑用其它方案替代?
    如果一定要拔PACK板——请找一根宽一点,面积大一些的金属片在PACK板的四角撬,注意选好支点,免得把板上其它东西撬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