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arm7bootloader的小疑惑

楼主(2007-03-22):
请问周工及各位,arm在出厂前有没有将bootloader程序烧入片子中,如果有的话,我们在向片子另外写程序的时候,是不是要避免破坏这些程序,还有一个问题,在jtag过程中,我们定义的写入地址是在remap前的地址还是remap后的地址?

见笑了,各位,我是个新人

网友A:
RE

smallbear:
   bootloader都是固化在芯片里的,用户一般没法擦除它,一般的烧写软件也不会开放这样的功能。所以,您烧写程序时不用考虑它了。
   您说的jtag过程,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麻烦zlgARM

我说的jtag就是在使用easyjtag仿真器进行片上仿真的时候,需要指定映像文件的地址,据我所知,bootloader会将flash的地址映射到别处,我在指定地址的时候该怎么做呢,我想把文件写到flash中
还有,既然每个片子都有固化好的bootloader,那我们在2100盘中带的示例程序中那些初始化的汇编程序是给bootloader做补充的吗?
我刚买了一个板子,看了一个月的书,遇到了很多麻烦,谢谢您

网友A:
RE

小熊:
    1:JTAG将映像文件加载到指定的地址,实际上是一个把代码放到存储器里的过程。这个阶段我只需要考虑把代码放在哪里就可以了。remap是在代码放好之后才考虑的事情。
    怎样指定代码所放置的地方呢?这涉及到分散加载机制。建议您先不用考虑这些,先用我们提供的模板学会写main.c程序。
    2:所谓的初始化汇编程序,不是bootloader的一部分,它是用户自己写的初始化程序,可以被擦除和修改;而Bootloader是固化在芯片里的程序,用户一般无法修改和擦除。
    也建议您先不要管所谓的bootloader、分散加载机制、启动文件,而专注于main.c的学习和编写,之后再来解决这些问题。

楼主:
谢谢

我会按照您的建议去学习,您短短的解答,让我解除了很多的烦恼,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一个方向,由衷的致谢,以后肯定还有问题,少不了向您求助,期盼您不要厌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