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目标板初始化代码 函数: TargetInit 的疑问

楼主(2007-03-22):
请教 目标板初始化代码 函数: TargetInit 中
        void TargetInit(void)
{
    OS_ENTER_CRITICAL();
    srand((uint32) TargetInit); // 这句是做什么的呢?好像没用的
    VICInit();
    Timer0Init();
    OS_EXIT_CRITICAL();
}

网友A:
RE

 huanghb :
    用TargerInit函数的入口地址来初始化随机数产生器。以便用户在程序里使用随机数产生函数时,可获得各种不同的数字。
    你没用到随机数,这句就没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