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新手请教

楼主(2007-03-23):
在ADS1.2种定义
unsigned char port = 0x5a;
unsigned char result;
result = (~port)>>4;

result 的值是0x0a吗?还是~port = 0xffffffa5,result=0xfa;

网友A:
RE

lijing1982:
    用ADS1。2仿真跑一下程序,观察result的结果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我现在还没有防真器,要过一个星期才可以!!

网友B:
RE

应该是0x0a.

楼主:
应该是0x0a,我的一个做ARM的朋友告诉我,ADS1.2的编译器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,除非那种做的比较差的编译器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