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LPC2148的ISP下载问题

楼主(2007-03-23):
我参考LPC2104的电路图,作了个LPC2148的板子,用Launch LPC210x_ISP.exe
连不上2148。请教下,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来确定芯片是否工作呢?谢谢了!还有软件的DEVICE 都是LPC2106。不能选则别的芯片,这正常吗?谢谢了

网友A:
RE

ppa2001:
    到NXP上去找一个叫FLASHMAGIC的ISP软件,该软件可以烧写2148。烧了程序才好确定芯片是否正常工作。此外,JTAG口也引出来试试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!

很谢谢了,不过你的意思是不是Launch LPC210x_ISP不支持LPC2148呢?再次麻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