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周公,再问一个关于液晶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07-03-24):
    周公,首先非常感谢您昨天回答我的问题。另外再问一个关于液晶显示的问题。
    我用的LPC2138处理器,液晶是1602(内核HD44780),处理器P0.7~P0.0串接200欧姆电阻与液晶的D7~D0连接。调试时液晶不显示。检查液晶工作电压+5V正常,液晶亮度调节电压0~5V可调也正常,背光可点亮,处理器向液晶写命令或数据,测量对应端口电压也正常(高电平3.3V,低电平0V),可液晶始终不显示。
    后来把液晶模块拿到别人板子上测试,液晶正常显示。
    请问周公可能是什么原因呢?会不会是处理器输出的3.3V不能驱动液晶显示呢?如果是请推荐一款驱动电路。如果您怀疑驱动程序有问题,有时间帮我看看的话,请留言,我下次把显示部分程序贴上来。

楼主:
怎么没人指导我呢?郁闷啊

网友A:
3.3V应该不够.应该在LCD的输入口上接上拉电阻

用4.7K的就可以了。MCU输出1时,不要输出1,而改为设置为输入状态,这样靠外面的上拉电阻提供高电平.
另外还要考虑IO口速度问题,可能MCU的输出速度太快,LCD会来不及响应的。

网友B:
re

电平不是关键,我用的SED1335就直接可以。速度是关键,不加延时更本不正常。你在写之前加一个延时就可以了

楼主:
延时我加了的

延时我加了的,向液晶写字符,然后读地址,可以发现地址是增加的,就是不显示

网友C:
把串接电阻改成47欧

然后在液晶那边加10K上拉,
我这样做已经搞了许多块19264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