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:LPC2194上电复位和JTAG调试问题

楼主(2007-03-24):
自己做的板子,CPU为LPC2194,复位电路采用阻容加74芯片。连接JTAG时,系统手动复位正常,但上电复位只是偶尔可以;如果不连接JTAG,手动和上电复位都不行。即使连接JTAG,程序正在运行时,拔掉JTAG,程序就会停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