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两个中断的用法(急!)

楼主(2007-03-28):
平台:EasyArm2131+LPC2142Pack

问题:使用2142的TIMER和USB功能,采用中断方式。请大家帮忙看看以下的初始化代码对不对。因为我这么写以后,USB传输的数据不对了。怀疑是中断设得不对,因为单独用USB传数据或者用TIMER的话没问题的。

//USB 初始化程序,USB中断被分配到slot1,优先级为1
void Init_USBInterrupt(void)
{
    VICIntSelect = 0x0000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所有中断分配为IRQ中断
    VICVectCntl1 = (0x20 | 2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USB中断分配到中断向量1 */
       VICVectAddr1 = (INT32U)Usb_Exception;                    /* USB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*/
       VICIntEnable = 1 << 2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使能USB中断 */
}

//TIMER0 初始化程序,Timer0中断被分配到slot0,优先级为0,中断向量号查看上册P109
void Init_Timer0Interrupt(void)
{
    VICIntSelect = 0x0000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所有中断分配为IRQ中断
    VICVectCntl0 = (0x20 | 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Timer0中断分配到中断向量0 */
       VICVectAddr0 = (INT32U)Timer0_IS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Timer0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*/
       VICIntEnable = 1 << 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使能Timer0中断 */
}

网友A:
tsstchip

    如果单独调试,中断没有问题,初始化就没问题。两个模块联调出问题的话,原因多半出在彼此之间的冲突上,单步调试一下,看看初始化、中断等是否有冲突处,这些冲突对您预期的结果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