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WIP不带os运行,遇到一个问题

楼主(2007-03-29):
lwIP, os, ARM, lg, ni
这个程序可以在easyarm2200上运行,把pc机发来的tcp数据原样发回去,用sniffer观察发现有时发出的数据checksum错误,每个包的最后一个字节错了,在生成校验码的时候用的是正确的数据,可包发出来后最后一个字节就错了,在只发一个字节的情况下必错。我用的是zlg的底层发送函数,我觉的是底层的问题,但不知道错在哪里。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3/2007329222847111.rar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

for(ii=0;ii<(len/2);ii++)
{
    WriteToNet(0x10,send_buff.words[ii]);
}
应改为
for(ii=0;ii<((len+1)/2);ii++)
{
    WriteToNet(0x10,send_buff.words[ii]);
}
不过还发现一个问题,在发送大量数据的时候,会出现“tcp分段”的情况,但tcp是不分段啊,我想知道在low_level_output的时候每个pbuf是不是存储一个完整的包,会不会一个tcp包分别存储在两个pbuf里。

网友A(2010-05-24):
IP  不分片 ,不是 TCP 不分段

网友B:
晕,都三年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