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识别flash问题

楼主(2007-03-30):
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:
  我最近做一个小设计,模仿ZLG的SMART2200开发板,CPU用LPC2214,外围扩展了SRAM ISSI的is61lv25616,flash是 sst39vf1601。连接都是按照标准的用法,ncs0接flash,ncs1接sram,boot1接高电平,boot0低电平。然后使用h-jtag连接,导入lpc2210.hcf文件然后点h-flash时报错”flash id does not match“。我的电源和晶振都是正确的。
 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,这几天一直早原因都毫无头绪,麻烦高手指点迷津,不胜感激!

网友A:
squ371066

    先用ISP试验一下芯片是否能烧写程序并运行;确定了芯片电路本身没有问题后,再下载最新的H-JTAG装好,用H-JTAG检测芯片FLASH。
    使用H-JTAG的时候,到www.zlgmcu.com参考一下《EasyJTAG-H仿真器的安装与应用.pdf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