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周工:串口实验的程序是不是错了?

楼主(2007-03-30):
基础实验教程  中的UART实验二中的设置波特率除数是下面这样设置的:

bak = (Fpclk>>4)/baud;
U0DLM = bak>>8;
U0DLL = bak&0xff;

最后一句任何作用都起不到阿!!我觉得这儿是错的。
可以这样:
U0DLL = bak;
U0DLM = bak>>8;
或者
UODLL = bak%256;
U0DLL = bak/256;

是吗周工:)

网友A:
malaohu

   U0DLL = bak&0xff; // U0DLL放bak的低8位数值。
   没错。

楼主:
UART实验二还是有问题啊

我正在用easyarm2200作串口实验二。首先声明,我已经使能IRQ中断,并且跳线设置也是完全正确,并且UART实验一窝可以出结果,证明硬件没有错误。可是我用光盘上自带的程序还是调不出结果。于是我考虑是不是程序出错了。打开是基础实验教程2的扩展实验,上写到要加#include "stdio.h"。
问1:加这句什么用,我加了还是没有结果.
问2:发送结果时是一个一个发的呢,还是8个数一起发送,结果显示和书上的配图应该一样么?为什么我的没有显示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