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P0.5翻转问题!

楼主(2007-03-31):
我用的芯片是LPC2119,其中要用到P0.5口输出方波,我写入以下代码可是P0.5引脚保持低电位,不知道代码那里错了?

          INCLUDE   LPC2294.INC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AREA   TEST,CODE,READONLY
          ENTRY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AIN
;------------引脚连接MAT0.1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ldr r0,=PINSEL0
          mov r1,#0x800
          str r1,[r0]          ;p0.5-->mat0.1
;------------定时器0初试化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ldr r0,=T0MR1
          ldr r1,=0x00000bb7
          str r1,[r0]          ;溢出时间MR1
          ldr r0,=T0MCR
          mov r1,#0x10
          str r1,[r0]          ;MR1复位
          ldr r0,=T0EMR
          mov r1,#0xc0
          str r1,[r0]          ;MAT0.1(p0.5)外部匹配引脚翻转
          ldr r0,=T0TCR
          mov r1,#0x03
          str r1,[r0]
          ldr r0,=T0TCR
          mov r1,#0x01
          str r1,[r0]          ;起动定时器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B .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END

网友A:
toluoxin

  先用其它办法,比如直接用IO,来输出方波,确认不是硬件电路或者其它文件的问题。然后请您找一下例程,参考它,再修正自己的代码。

楼主:
困惑!

周工您好,根据您的提示,我用软件对p0.5引脚进行置一清零测试硬件。结果p0.5引脚有高低电位的变化,电平状态正确。由此可以排除硬件和文件带来的问题。但是使用上述代码,p0.5引脚始终处于低电位状态。然而通过调试器对T0EMR.1位观察该位在不断的翻转变化。应该可以说明定时器是按预先的要求工作的。既然在定时器在工作,引脚也按要求连接了,为什么还是处于低电位?这个问题很困惑!

网友A:
toluoxin

  能否请您找到相关的例程,即使是C语言的也好。对比一下,结果就出来了。

楼主:
P0。5口测试

我用软件延时的方法对P0。5口测试。P0。5口输出正确。如图

楼主:
有劳周工帮我找出其中问题?

有劳周工帮我找出其中问题?万分感谢!

网友B:
你太有才了

arm用汇编,你太有才了!

楼主:
帮帮我

我已经仔细了参照光盘的例程,现在我实在没有办法了,望周工帮我分析其中问题。

楼主(2007-05-06):
芯片BUG

真是搞死人!勘误表上写到:
TIMER0.1:如果配置为可选的功能则不能在端口管脚P0.5 上看到匹配0.1 输出
简介: 定时器0 有4 个外部匹配输出对应于具有多种功能的匹配寄存器。匹配0.0 可在P0.3 和P0.22
上被配置为可选的功能。匹配0.1 可在P0.5 和P0.27 上被配置为可选的功能。通过使用各自的
PINSELx 寄存器来配置可选的功能。
问题: 匹配0.0 本应仅连接到P0.3 和P0.22,但它也连接到P0.5。匹配0.1 仅连接到P0.27。因此如果
应用程序在P0.3(匹配0.0)和P0.5(匹配0.1)上配置外部匹配的可选功能,那么匹配0.0 输
出可在两个端口管脚(P0.3 和P0.5)上看到。
解决方法:只有P0.27 可用于匹配0.1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