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再请教 ZLGARM 关于LPC2364 PLL问题

楼主(2007-04-05):
感觉 lpc2364的PLL 有问题.上电之后PLL的相关寄存器不是复位数值.
导致H-JTAG 经常性的无法连接到芯片.我用H-FLASH 擦除程序.通过AXD 观察PLLCON 为0x03,PLLCFG也不对.我又采用P2.10接地再复位方式也是不对的.
这是为何,我的模板也是周立功的我看了对PLL的配置,先判断是否连接如果连接断开连接,再看是否使能,如果使能则禁止,在配置PLL,可在调试中reload经常出错,不是说FLASH ID 选择不对就是说无法重新进入调试状态.请问一下在H-FLASH中init script 是否需要对某些寄存器配置一下!!!!!!!

网友A:
maqiang007

   请不要怀疑是LPC23xx系列芯片或者JTAG的问题。因为我们天天在用着它们,并没有遇到您说的情况。用最新版本的H-JTAG吧。此外,模板和PLL确实需要注意。但是,我们现在不能提供模板给您。

楼主:
看来PLL 不能用了(请教各位)谢谢

把PLL关闭就好多了!看了NXP关于PLL说明注意事项也很多!我的模板是3月份你们分公司给的感觉是按照NXP说明做的,但是还是有问题,看来真不能使用PLL
了, 各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吗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