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周公如何使用JTAG

楼主(2007-04-05):
 请问周公,我的LPC2100实验板在进行JTAG仿真时,在JTAG里的那盏灯不会闪,也仿真不了。我把电源拔了后重新上电,灯会亮了,但就是仿真不了,按了复位也是一样。请周公指点

楼主:
如何使用JTAG

还请大家帮帮忙

网友A:
renwoxing2

   我想,您的试验板应该有配套教材,告诉您如何使用JTAG的。也就是个说明书而已,跟家电的说明书一样,告诉您怎么用。
   如果书丢了,没关系。看一下我们公司网站的资料吧,上面很多好东西。收藏起来吧!

 相关链接:http://www.zlgmcu.com/infocomm/newupdate.asp?sorttype=search

楼主:
zlgARM

谢谢周公,已经解决了。不过外部中断又有问题啊。我在调试外部中断时,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是不是还要在哪里设置什么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