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问周公:没有外部的ram,如何设置men_a

楼主(2007-04-05):
我自己做的板子是用的lpc2294,sst39vf1601,没有使用外部的ram,请问周公如何设置:
 ERAM ??????
    {
        * (+RW,+ZI)
    }

    HEAP +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Heap)
    }

    HEAP_BOTTOM ????????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HeapTop)
    }

这个部分

网友A:
jj2900

   参考以下资料吧!
   分散加载文件无非就是指定代码或数据放到哪里而已。看看别人怎么放,以后再有问题就可以自己解决了。
 相关链接:http://www.zlgmcu.com/download/downs.asp?ID=1425

楼主:
搞定

搞定

网友B:
请问3楼是怎么搞定的啊

我也有同样的问题,3楼你是怎么搞定的
是不是把heap区分配到内部flash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