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214复位后不能启动

楼主(2007-01-04):
今天遇到个怪问题。设计中使用了LPC2214的片子,从JTAG将bin文件烧写到了片内FLASH。开机后ARM能正常启动,程序运行正常(测试程序就只闪一盏灯)。但是只要使用复位开关对ARM进行复位后,ARM便不能启动了。
复位芯片使用的是MAX811,用示波器测试了复位电平正常。ISP使能引脚也采用10K电阻上拉到3.3v。但依然是只有系统断电开机后能正常启动(冷启动),复位后就不行。
哪为高人遇到过类似情况,请指点一下。急!!!

网友A:
一次冷启动后,还不能用热启动吗?

如果是这样的话,你的复位电路有问题!!

网友B:
软件中有欠缺之处

NXP的arm作得比较灵活,但同时芯片说明书有不十分详细,这容易使用户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。
你以上的问题非硬件问题,而是对此款芯片不够熟悉,在软件中有欠缺之处。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谢谢关注

原因是电路设计上出了问题。在BOOT0和BOOT1两个引脚上的跳线设计有问题,导致在热启动时BOOT0和BOOT1都处于低电平,使ARM从BANK0上去加载,而真正的代码是放在了内部FLASH,导致启动失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