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求救,怎么跳不出While语句?

楼主(2007-01-05):
 while(!sendflag)
       {
        if(sendflag==0)
        {
         dot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dot=0;
        }
      }
我用的是lpc2138,在程序调试时看到sendflag=1(通道串口接收修改此值),但是始终执行if(sendflag==0) {dot=1;}语句,也跳不出while语句,不知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hello

 while(!sendflag)
       {
        if(sendflag==0)
        {
         dot=1;
         break;///////////
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dot=0;
        }
      }

楼主:
谢谢楼上

你这样修改之后倒是可以退出while语句,但是没有达到实际中的要求,如修改这样:
 while(!sendflag)
       {
        if(sendflag==1)
        {
         dot=1;
         break;///////////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dot=0;
        }
      }
这样的话,还是跳不出来,当sendflag=1时,还是执行dot=0;

网友B:
sendflag=1时,能进while吗.

楼主:
调试时,sendflag=1时,能进while
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?觉得很奇怪啊!

楼主:
To lailiu

谢谢,现在跳得出来了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