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214如何控制6-8只伺服电机

楼主(2007-01-15):
一个课题要用6-8只伺服电机,请总LPC2214如何控制6-8只伺服电机,要接专用伺服电机控制芯片吗?

楼主:
请各位指点啊!

请各位指点啊!

网友A:
这个可难度不小。

主要是如果6的电机存在同时动作的可能,靠2214是基本上做不到的。

一边是精确的脉冲输出,一边是伺服电机的反馈脉冲输入。难啊!

解决的关键是能实现并行处理。

网友B:
re

一边是精确的脉冲输出,一边是伺服电机的反馈脉冲输入。难啊!

楼上的 伺服电机自身带编码器反馈的 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 控制6个伺服电机联动,能够做加减速运动,但就是这样 也比较困难,恐怕脉冲频率发不了太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