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利用H-JTAG对2214外部RAM调试不0K,内部RAM就ok,奇怪。

楼主(2007-01-15):
用走马灯程序对目标板进行测试.wiggler和h-jtag进行调试(EASYJTAG仿真器让我同学在用)。
    1.利用工程模版创建的工程文件,在DebugInExram下进行调试,目标代码始终无法正确的加载侥勘臧錜AM中,反正通过观察内存,对应地址的数据有时候是0x00,有时候是0xff.所以跑不起来。用easyJTAG仿真器来调试就没问题。
    2.我通过修改linker设置,不用工程模版的scatter机制,直接用simple方式在内部RAM里进行仿真,将RO设置为:0x40000000,enter设置为:0x40000000.这样测试代码映像能够正确的加载以及运行调试。
    请问:要在外部ram里调试还需要进行怎样的设置?我的调试环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?谢谢。

网友A:
re:

   这是因为EasyJTAG会自动初始化外部RAM,所以用EasyJTAG就可以下载程序

到外部RAM.而H-JTAG不会自动去初始化外部RAM,所以CPU就不"认得"外部

RAM了.可以通过AXD发命令给LPC2214, 初始化外部RAM对应的BCFG,然后再下载

程序到外部RAM.

楼主:
-

谢谢周工.这个问题已经解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