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

楼主(2007-01-15):
请教:
在LCD实验中
#define TG240128_COM  (*((volatile unsigned short *)0x83000002),
为什么前面还加个 * ??
volatile unsigned short *)0x83000002是不是类似声明了
short *ip,ip=0x83000002,那么TG240128_COM表示硬件上对应的地址0X83000002,就为什么又有第一个*???

网友A:
re

(volatile unsigned short *)0x83000002: 表示的是一个指针;

那么(*((volatile unsigned short *)0x83000002):表示的就是指针指向的单

元的值了.

网友B(2007-03-09):
0x83000002怎么定义出来的

网友C:
它的地址就是那么多.物理结构决定的。

网友B:
还是有点不懂,请教该段

/* 定义LCM地址 */
#define  TG240128_COM        (*((volatile unsigned short *) 0x83000002))
#define  TG240128_DAT        (*((volatile unsigned short *) 0x83000000))

网友B:
?

怎么看不到地层的管脚操作,只看到对TG240128_COM TG240128_DAT 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