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to arm720,功耗问题

楼主(2007-01-16):
arm7, pc, TE, vi, ic
看到了您测试的功耗,我现在也在测,用的是LPC2136,不倍频,晶振12M,外设都关闭,测量结果为idle 21ma,掉电时19,代码分别如下
空闲时

VICIntEnClr = 0xffff3f2e;//关闭不用的中断,这个可降低一点功耗
    PCONP = 0x0000001A;    //enable uart0 uart1 timer0 only
    delay();//延时10ms左右
    PCON = 0x01;
    delay();
掉电:
VICIntEnClr = 0xffff3f2e;
    PCONP = 0x00000000;
          delay();
    PCON = 0x06;
    delay();

串口去掉连接线可降低3个ma,我用的有modem,即使摘掉modem,也要5个ma
能不能参考一下您的代码,或者看看我的问题处在哪里,功耗现在控制不住了

楼主:
关于功耗

我一个空板子都测不到手册上说的那么低,一定是哪一点没有控制好,谁能帮帮我?要不的话这个项目就枪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