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to乐声电子:2136功耗

楼主(2007-01-19):
我测的是8ma,不过是在自己的本子上测的,掉电模式,无论如何都测不到va级别,害的项目估计要枪毙了,我都做了3个月了

我的代码是:PINSEL0 = 0X00000000;//都设置成输出
    PINSEL1 = 0X00000000;
    PINSEL2 = 0X00000000;
    IO0DIR = 0xffffffff;
    IO1DIR = 0xffffffff;
    IO0SET= 0xffffffff;
    IO1SET= 0xffffffff;
    di_irq();关中断
    PCONP = 0X00000000;
    delay0();//delay several us to make sure power down absolutely

    PCON = 0x06;
有空了把你的代码也贴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,郁闷的很

网友A:
你测试那里的电流?

你如果测的是从输入电源的地方测得电流,这是非常不准确的,除了cpu还有其他的ic耗电,ldo也要耗电这样你无论无何测不到ua的电流。

要断掉所有外围的ic的供电,使用微功耗的电源才能实现的功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