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3xx问题求解!谢谢

楼主(2007-01-20):
系统win2000. keil uv3 . cpu=lpc2378. 小系统。
startup.s使用的keil,mcb2300的。只修改了stack heap的尺寸。其他没有变。

1。使用malloc经常不成功,跑到DAbt_Handler。
2。调用的函数经常不能返回,跑到PAbt_Handler。

多谢赐教!

网友A:
昨天看见有人做先用lpc214x软仿真试试,不知可行否???

硬件估计可以跑起来,但软仿真用lpc23xx估计不行...

网友B:
malloc是不太好用,跟库有关

 你可以查查00的内存申请程序.俺现在程序里用他的,感觉不错.以前我在用2132的时候,用系统的malloc也是不稳定的,后来用了00的就好了.

网友C:
哈哈~~~~还真用上了.....不过出了事偶可不负责滴.....

内存分配函数在OS core.c文件里面,而相关宏定义在OS core.h里面。

http://blog.21ic.com/user1/2198/archives/2006/24820.html

https://bbs.21ic.com/club/bbs/list.asp?boardid=39&t=2224233&tp=%u54C8%u54C8%uFF0C%u7EC8%u4E8E%u5C06ARM_00_OS%u79FB%u690D%u5230LPC213X%u4E0A%u6765%u4E86%7E%7E%7E

楼主:
我是下载进取调试的。因为程序超过32k的ram:)

00 写的malloc? 我再找找看。

楼主:
还是没有解决,高手请支招阿。

网友D:
我以前提到过

嵌入系统,malloc要自己写,不要去用现成的。

有的时候,malloc(0)回答1,还有free什么也不回,你怎么知道是不是free了呢?最好的是,写自己的malloc和free,自己定malloc的范围,自己来回挪指针。这样你就不用担心是malloc不对,还是free不对了。

例子的话,网上都有。比如,

#define NULL 0
#define ALLOCSIZE 100

static char allocbuf[ALLOCSIZE];
static char *allocptr = allocbuf;

char *alloc(n)
{
    if ( allocptr + n <= allocbuf + ALLOCSIZE)
    {
      allocptr += n;
      return( allocptr - n 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return ( NULL );
    }
}

free( p )
{
    if ( p >= allocbuf && p < allocbuf + BUFSIZE )
    {
       allocptr = p;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