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周工关于ZLGGUI

楼主(2007-01-20):
本人想用ZLGGUI做一个简单的菜单,但不能正确显示图标。对图标菜单的数据结构有点不明白,请指点。
tpedef struct
{uint32 x;
 uint32 y;
 uint8 *icodat;//?????????
 uint8 *title;
 uint8 state;
 void (*Function)(void);
}MENUICO;
uint8 *icodat;//显示一张32*32的图片为什么是乱码呢,*title显示的是42*13的英文字符也是乱码。

楼主:
re

怕沉再顶一下

网友A:
说句实话

周的GUI做的确实不敢恭维,菜单只能用英文哈
icodata就是你的图标数据的地址,他应该是一个8位的数组;
title就是图标旁边显示的字符,只能是英文,是一个字符数组,最好初始化位字符串类型。
(*Function)可以看成是你图标点击后相应的消息函数,但在实际应用中没有实际帮助,很不好用,建议你自己编程另外实现。可以让他指向一个没有操作的空函数。

楼主:
RE

谢谢楼上大侠的指点,但不知道周工是如何解释的.

网友B:
自己实现汉字吧

简单修改即可,用在单色LCD上还是不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