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(三)触摸屏实验

楼主(2007-01-21):
周老师,我想问的代码如下:
void  GetLCD_XY(uint16 *vx, uint16 *vy)
{   uint16  vx_dat, vy_dat;
    uint16  vx_dat1, vy_dat1;

    while(1)
    {   // 判断是否有触摸动作(通过ADS7843的PENIRQ引脚进行判断)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   vy_dat = ADS7843_WriteRead(AIN_Y);
            if(vy_dat != 0) break;

        }
        // 进行数据采集
        vx_dat = ADS7843_WriteRead(AIN_X);
        vy_dat = ADS7843_WriteRead(AIN_Y);
        vx_dat1 = ADS7843_WriteRead(AIN_X);
        vy_dat1 = ADS7843_WriteRead(AIN_Y);

        if((vy_dat<3) || (vy_dat1<3)) continue;
///问题1、上面这一句是还是进行六次数据采集的条件判断语句啊?
///我不明白的是:vy_dat不是坐标值吗,怎么变成次数了??

///师兄叫我看ADS7843_WriteRead里面写什么,我看不大懂。只知道里面
///只返回了ret_dat值。应该就是坐标值吧....
///问题2、顺便问问,初学者用不用看到驱动里到底写什么?什么时候看最合适?

        if(vx_dat>vx_dat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(vx_dat-vx_dat1) > 32) continue;
///问题3、32怎么得到的?是多次实验得出的,还是大概的。。。。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(vx_dat1-vx_dat) > 32) continue;
        }

        if(vy_dat>vy_dat1) ///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(vy_dat-vy_dat1) > 64) continue;
///问题4、假如是大概,那64呢?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(vy_dat1-vy_dat) > 64) continue;
        }

        *vx = (vx_dat+vx_dat1) >> 1
///此处是不是指右移一位相当于除以10(即十进制的2)???
///即得到用户点的坐标的平均值
        *vy = (vy_dat+vy_dat1) >> 1;

        return;
    }

}
各位看官要是知道的话也请回答一下菜鸟的问题,浪费你们宝贵时间了,麻烦了~~!有些问题我也不敢乱确定,就多问了几句!

网友A:
我的理解

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(三)触摸屏实验

周老师,我想问的代码如下:
void  GetLCD_XY(uint16 *vx, uint16 *vy)
{   uint16  vx_dat, vy_dat;
    uint16  vx_dat1, vy_dat1;

    while(1)
    {   // 判断是否有触摸动作(通过ADS7843的PENIRQ引脚进行判断)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   vy_dat = ADS7843_WriteRead(AIN_Y);
            if(vy_dat != 0) break;

        }
        // 进行数据采集
        vx_dat = ADS7843_WriteRead(AIN_X);
        vy_dat = ADS7843_WriteRead(AIN_Y);
        vx_dat1 = ADS7843_WriteRead(AIN_X);
        vy_dat1 = ADS7843_WriteRead(AIN_Y);

        if((vy_dat<3) || (vy_dat1<3)) continue;
///问题1、上面这一句是还是进行六次数据采集的条件判断语句啊?
///我不明白的是:vy_dat不是坐标值吗,怎么变成次数了??

回答:2次采集,如果y坐标值小于3......

///师兄叫我看ADS7843_WriteRead里面写什么,我看不大懂。只知道里面
///只返回了ret_dat值。应该就是坐标值吧....
///问题2、顺便问问,初学者用不用看到驱动里到底写什么?什么时候看最合适?

        if(vx_dat>vx_dat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(vx_dat-vx_dat1) > 32) continue;
///问题3、32怎么得到的?是多次实验得出的,还是大概的。。。。
回答:应该是大概吧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(vx_dat1-vx_dat) > 32) continue;
        }

        if(vy_dat>vy_dat1) ///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(vy_dat-vy_dat1) > 64) continue;
///问题4、假如是大概,那64呢?
回答:因为屏尺寸是240*320的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(vy_dat1-vy_dat) > 64) continue;
        }

        *vx = (vx_dat+vx_dat1) >> 1
///此处是不是指右移一位相当于除以10(即十进制的2)???
///即得到用户点的坐标的平均值
回答:是的
        *vy = (vy_dat+vy_dat1) >> 1;

        return;
    }

}

楼主:
楼上的朋友回答得和我想的一样哦

只不过那个实验指导书上是写六次数据采集的,看来周公最近几天过年放假了。。。。只有过年后来顶顶了!

虽然回答得很大概,呵呵。不过还是感谢楼上那位朋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