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程序脱机没能运行!ISP,复位都是好的

楼主(2007-01-24):
   我用LPC2131的开发板,换了块2148的模块。程序调试都没问题,但是通过DEBUGINFLASH 或 ISP下载,发现程序没运行。我专门写了一个让IO口高低变化的程序,发现烧程序后重新上电,IO无变化。
   我搜索了一下论坛,发现这个情况还是很多的。很多都说P0.14上拉和芯片复位的问题,但是我专门测了下P0.14和复位脚,电压都是对的。我的程序也是按ZLG提供的 2148的模板写的。地址是从0x0开始,MEMMAP = 0x1。
 所以现在我很迷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会出问题?

网友A:
RE

先用2131和214x的例程实验一下。

楼主:
不明白?

  运行例程有什么用呢?成功了能说明什么?要还不行能说明什么?我用的是模板工程,只要能引导到main程序就行,具体我main程序是什么和不能脱机运行没关系吧?

楼主:
运行了一个例程,按键蜂鸣器那个

  还是不行,debug状态下能运行,重启拿掉JTAG口后还是没运行

网友A:
检查一下你把ISP跳线去掉没有

用DebuginFlash生成hex文件,然后用ISP烧写进FLASH。

下载完后要按复位键。还要去掉ISP跳线。
如果用的是HJTAG,你可以用它来检查一下你的FLASH是否为空。

楼主:
这个ISP问题我绝对没错,不过flash到没查过

看看

楼主:
写进去了,埃会不会是片子有问题啊

  我用ISP把片子里的flash数据读出来料

网友A:
正常情况下

一般情况下,完成了我说的那几步后都不会有问题的。
是否方便换一个PACK板或开发板试一下?

网友B:
请问楼主,

请问楼主“程序脱机没能运行!ISP,复位都是好的”是什么意思?
ISP是好的是指用ISP下载程序后程序可以脱机运行吗?还是指只是可以用ISP读ID和下载程序而已?你要说明白人家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嘛!
    还有,我觉得“但是我专门测了下P0.14和复位脚,电压都是对的”,最好直接写你测了一下P0.14和复位脚的电压各是多少V,这样的话,ZG就更容易给你解答问题啦,,呵呵,。

楼主可以这样试试,用“DebugInFlash”调试,程序可以运行后,再试脱机状态可不可以运行。确保P0.14脚为高电平,,最好重新给板子上电!

网友C:
请教:ISP下载提示问题

大家好!
    我使用软件LPC2000 fLASH UTILITY 下载到开发板:EASY ARM2104中(cpu为:lpc2104).提示错误信息为:
"Code in HEX file exceeds Flash Limitations!"
    我应该如何修改呢?
    新手,请多关照!谢谢!

网友A:
RE

先用例程生成一个HEX文件再ISP烧进去。看看行不行。

网友C:
谢谢!我知道了

问题是:RO_Base:0x40000000
       应该改为:0x00000000
然后编译.下载.就可以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