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131 JTAG问题求助

楼主(2007-01-24):
JTAG用不了,问题如下:
一段很正确的程序在编译通过后,按Debug按键运行调试,进入AXD。按Go按键,EasyARM没有反应。再按Stop按键。AXD弹出两个相同的窗口,“No disassembly couble be read at the requested address”。进入AXD直接按step按键,弹出同样的问题,请问是什么原因,谢谢

网友A:
找一个例程实验一下

那个错误是提示你根本没有把程序加载进去。
先找个2131的例程实验,如果硬件没有问题,而且你的ADS设置没有问题,就一定能跑起程序。

楼主:
是芯片加密了么?

以前的JTAG很正常,是不是在我用了ReInFLASH目标,这样是不是对芯片加密了呢?

网友B:
用ISP

用ISP将芯片从新擦写一边就可以了 我也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