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132,复位后在RAM中的数据不想丢失,怎么办?

楼主(2007-01-24):
看门狗 复位后在RAM中的数据不想丢失,怎么办啊?
请教大侠们!!  看后留言啊
  以前也有这样的** 但没有说清楚,我想知道具体怎么操作

网友A:
在菜地里找~~~

网友B:
我的问题也差不多,

我也想掉电时,保存一些数据,再上电时用,可能要用IAP才能行,不知道你想怎样做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