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周工zlg7290问题

楼主(2007-01-24):
采用LPC2214,用硬件I2C,总线上挂有AT24C01,ZLG7290,PCF8563三个器件,用的是EASYARM2200光盘上的I2C软件,24C01读写正常,用ZLG7290驱动16个LED,现在无法点亮LED,程序运行到
uint8  ISendByte( uint8 sla, uint8 dat )
{  /* 参数设置 */
   I2C_sla = sla;        // 写操作的器件地址
   I2C_buf = &dat;        // 待发送的数据
   I2C_num = 1;            // 发送1字节数据
   I2C_suba_en = 0;        // 无子地址
   I2C_end = 0;

   I2CONCLR = 0x2C;
   I2CONSET = 0x60;             // 设置为主机,并启动总线

   while( 0 == I2C_end );
   if( 1 == I2C_end )
   {
      return( 1 );
   }
   else
   {
      return( 0 );
   }
}运行到while( 0 == I2Cend),由于I2CEND不能是高电平,总是return(0 ),不知何故,芯片是ZLG7290CS,已经换了一片,还是不行,请周工帮忙解答.

网友A:
请致电ZLG公司020-2264436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