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救命啊!error 0xe5c60000! Flash Sector 22 write failed!

楼主(2007-01-25):
我将ZLG_BOOT编译为RelOutChip,然后用EasyJTAG下到SMART2200上,但是老是出现error 0xe5c60000! Flash Sector 22 write failed!
请问是怎么回事?

我下载一个小的程序就正常(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(二)第2章_基础实验2.10_GPIO输出控制实验1BeepCon_C)!

网友A:
RE

先用串口烧写一下。
然后检查一下JTAG的驱动。
V1.06在烧写外部程序是有问题的,要烧写外部程序需用V1.05。如果不行,再回复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