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EasyARM2200怎么擦除外部Flash?

楼主(2007-01-25):
我的EasyARM2200在写入出厂程序的时候,老是提示

error 0xffffffff!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!
error 0xffffffff! Flash Sector 1 write failed!

FLASH没有写进去,这种情况都快10多天了,小弟第一次碰板子就遇到这种问题,严重打击了我的学习热情,这么多天我一直在搜索,网上大都说是FLASH
没删除,要ISP,可是我的是LPC2210,并不支持ISP啊,想照着实验手册去写可一个也写不进去,由于我是学软件的,碰上这些问题真是欲哭无泪啊

我在这几天对板子分析了下,估计是EasyJTAG坏了

1.参照实验书上的一段小ASM程序,RO:0x40000000,RW:0x40003000,入口地址:0x40000000居然调式不了,Disassembly后是一段无用的东西,我以为是
CPU给坏了

2.写入出厂程序的时候,各种要点都已经按照书上弄好,硬是写不进,出现上面的Flash错误

3.偶然的机会我把ISP线短接,用LPC2000FLASH Utility的时候点了下Read Device ID,居然能够读出来ID,但提示type not supported,这是因为LPC2210没片内FLASH的缘故,进入RAM buffer Operations能够Download RAM,也能够修改里面的数据,但是Upload Ram的时候在任何进度都可能出错,can 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test board,实在不解,将RelOutFlash编译好的HEX文件load,也提示Invaild or unsupported hex file!,真是见鬼了

4.换过一台电脑也无计于事

由于我买的是二手的,出厂程序已经没了,疏于大意,没让他演示下,可人家是研究生,出于信任货拿到后就付款了,可没想到刚想学习就出现这个问题
也是是我不会用吧,但愿机子没坏吧

不知LPC2210是否会对片外FLASH加密,或者是片外FLASH未擦除干净而引起的问题,所以我想把片外FLASH完全擦除来试下

如果用Flash Programmer来擦除,能否给个配置文件,周的网站上只告诉了怎么用FLASHPROGRAMMER擦,却不给出配置文件(可能是我没找到吧),还叫我们自己参考startup配置,我真是服了........

本来以为周的产品很不错,可这块EasyARM2200的JTAG却让我大失所望,远不如我老师的Embest EV3c44好用.............说句气话,有时候真想把它给仍了......

过2天就要回家了,最后机会求解,

网友A:
RE

可能是你跳线跳错了,选成BANK0 RAM
            BANK1  FLASH了,仔细检查一下,还有需要在AXD上设置一下烧录地址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