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能否在LPC2131移植uC/OS 2

楼主(2007-01-25):
我有一块LPC2131实验板。配套上册的实验书,后面我也买了下册实验书。下册移植uC/OS 2的实验要用到LPC214X,我现在没有买,能否用LPC2131做uC/OS 2实验吗?
如果可以移植,要注意什么问题?

网友A:
可以做

只要改一下分散加载文件里针对RAM大小的设置即可。
213x和214x在引脚上兼容,214x是在213x的基础上增加了USB2.0控制器,此外在片内外设上有些改进而已。

网友A:
RE

根据RAM大小修改堆栈的设置,如何修改,请参考《深入浅出ARM7——LPC213x/214x(上册)》P35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