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关于ADS _main函数的清零问题

楼主(2007-01-26):
我现在做一个系统,用的是LPC2214,但外部SRAM需要电池备电,以保护数据断电不丢失,
但试验中发现改SRAM系统复位后全部为0,
应该是ADS自带启动代码_main()的清零问题
我该怎么修改代码或者通过某种设置来不让他清零,
各位兄弟遇到类似情况的给个意见,
感激哪

千万不要说掉电的时候把数据放flash里面

如果不能改,我把这个SRAM的ce用一个IO口控制起来,到用户main的时候再选通该CE,不让随便拉低,大伙觉的可行吗?(我觉得不可行,ADS的_main运行是否也依赖这个SRAM)

楼主:
呵呵

不求甚解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,自己提一下

楼主:
没人管哪

网友A:
用armlink关于执行域的UNINT属性

楼主:
啊粒狗肉

可否详细说说

楼主:
是否是zero-int

楼主:
再次自己提一下

楼主:
??、

举例来说,目标定时器上有2个32位的寄存器,可以用表4来映射这些寄存器。为了把结构放置在指定的存储器地址上面,创建一个新的执行区(见表5)。scatter文件便把timer_regs结构定位在了地址0x40000000。
注意,在启动过程当中这些寄存器的内容不需要清零,改变寄存器的内容可能影响系统状态。在执行区上加UNINIT属性可以防止ZI数据在初始化过程中被清零

楼主:
搞定

收工

网友B:
RE

在分散加载文件机制里可以指定目标代码以及变量的存放空间,以及是否可以进行初始化。
相关资料还可以以“常用ARM指令集及汇编(宛城布衣)”为关键字搜索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