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感谢zlgARM,2294访问外部地址问题,已解决

楼主(2007-01-31):
ARM, lg, pi, se, IO
比如定义了外部地址:

#define MODE (*((volatile uint8 *)0x81100022))

BCFG1已配置成8bit总线宽度
PINSEL2也已同样配置

在向MODE中进行读写时,貌似读的时候OE可以动作,但写时WE就没见动作过

而二者在PINSEL2中初始化成IO均无异常,说明线路连接并无问题

请教zlgARM何解?

网友A:
RE

BCFG1里的RBLE位设定了吗?它决定WE信号是否有效。你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观察下。

楼主:
我设置的BCFG1为0x0000fbef,应该没问题吧

LDR     R0, =BCFG1
        LDR     R1, =0x0000fbef
        STR     R1, [R0]

楼主:
也就是RBLE位为0啊,应该没问题的啊

网友A:
RE

RBLE位要设置为1,才能有写信号。

楼主:
也就是0x0000ffef?

也就是0x0000ffef?

试了,还是不成,只有OE,没有WR~~

麻烦您再想想还有别的什么应该改动的地方?

楼主:
不知还有哪位高人曾遇到类似问题……

网友B:
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

测试小程序在片内RAM或片内FLASH运行都没有问题(用LPC2100工程模板),用LPC2200工程模板,不能GO MAIN,load image 到片外RAM, 不能GO MAIN,STOP程序,程序停在DataAbort,运行时用示波器看,片外RAM的片选(接LPC2292的CS0)和noe信号都有,但nWE信号一直为高,晕。。。。

网友A:
RE

楼主接的片外RAM是8位的?
1:CS1接RAM的CE、OE接OE、WE接WE;RBLE要设为1;
2:PINSEL2要配置对,令数据总线宽度为8,地址总线宽度按所需配置;
3:BCFG1也要配置好。

楼主:
to zlgARM

谢谢zlgARM指导

RBLE设置1后仍然WE不动作,但是所有程序不变并生成新的工程就成功了,WE也动作了

保持原工程即使删除_Data使之完全重新编译也不行

只有生成新的工程才能调试通过

另外:俺的外设是8bit,但不是RAM,是一个HDLC通信编码器,5V器件,中间用了74ALVC164245电平匹配,这套设备我以前在ATMega128上已经做成型了,现在向ARM上移植

谢谢zlgARM每次都能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!

楼主:
to lcyong

检查你的分散加载文件

正确设置内外Flash和RAM的大小

DataAbort停止在硬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,多数都是分散加载不匹配的问题

网友C:
to yungilike

我的问题已经解决,问题在于硬件,一片芯片有问题,其/WE脚和电源脚短路,把板子上的整个/WE信号都给拉高了;另外,由于疏忽,CPLD对D3信号没有分配管脚,造成D3信号一直为低电平;这两个问题,导致程序装载片外RAM异常。

网友A:
RE

谢谢LZ的支持!

你们把解决问题的过程分享给了大家,令大家也有收益了。

毕竟我们是在网上,而不是在现场。
所以无论哪个大虾也不能拍胸脯说一定能解决你们的问题。他们自己也不一定知道,或者他们自己忙着而无暇顾及。所以即使他们给不了满意的回答,也请不要责怪。

因为资源和平台的缘故,我们公司的员工或许可以给予更到位的技术支持,但是由于人手和精力限制,甚至由于我们自己也不知道,毕竟世界上没有全知全能的人。可能无法每一个帖子都给予满意的回答,也希望您们理解。

问题解决了就好!我们也很高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