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SPI问题

楼主(2007-02-01):
    各位高手好!我是初学者,我想问两个问题。谢谢指教!
  1、使用SPI接口时读取从机的数据,主机为什么要发送数据?
  2、SPI、UART、I2C都能传输数据,那根据什么确定我要选择那种形式来传输数据,是数据的多少,传输的速度还是外围器件?

网友A:
RE

A1:
http://www.zlgmcu.com/tools/LogicAnalyser/manual/LA1032_SPI.pdf。
该资料已经讲得很清楚。

A2:
用什么接口通讯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。用一句空泛的话来说就是要看实际情况。如果您在学校,建议您在期刊网上多下载一些涉及实际项目的论文,看看人家怎么根据一个实际项目需求来确定具体的solution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