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还要麻烦大家一下,UCOS在外部FLASH中运行还没搞定

楼主(2007-02-02):
情况是这样的,以前一直使用内部FLASH,现在程序马上超过内部FLASH容量了,所以考虑在外部FLASH中运行,我的程序是用ZLG EASYARM2200模版建立的ARM FOR UCOS,在内部FLASH能正常运行,但是在外部FLASH中不能正常运行.

我的硬件是BANK 0接FLASH,BANK1 接RAM,现在新建一个UCOS的工程只写一个GPIO的控制下载到外部FLASH是可以正常运行的,根据这一点,板子硬件和加载文件的问题都应该可以排除.

根据以上情况还有什么其他愿因导致程序不运行,大家帮忙看看,谢谢大家!

网友A:
RE

您所提及的硬件可是EASYARM2200?

如果是。

那么,是否可以跑光盘里ucOS中间件的例程?比如说SPI中间件。如果可以,那么就要从您的程序本身去找原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