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138的串口接收错误~~~撞墙~~

楼主(2007-02-10):
仿照HotPower的《LPCARM串口无限FIFO应用举例及祥解》改写.
只有接收使用中断方式!我用UART1接modem。如果发送的PPP包为23bytes。
7E FF 7D 23 C0 21 7D 23 7D 21 7D 20 7D 28 7D 23 7D 24 C0 23 22 48 7E
接收到的也仅为23bytes。
7D 34 7D 22 7D 26 7D 20 7D 20 7D 20 7D 20 7D 25 7D 26 52 7D 38 7D 30
事实上不应该是23bytes,而是多于23bytes的。串口收不到所有,只能在下一次接收剩余的。
为什么不能完整接收缓冲中的字符呢?
郁闷死啦!
U1FCR = 0xc3;
U1IER = 0x05;

void UART1_Exception(void)
{

    OS_ENTER_CRITICAL();
    switch (U1IIR & 0x0f)
    {

    case 0x06:
        switch (U1LSR)
        {
        case 0x03: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
    case 0x04:
    case 0x0c:
        while (U1LSR & 0x01)
        {
        p_Uart1Wr %= MAX_UART1_BUFFER;

        uart1_Buf[p_Uart1Wr++] = U1RBR;
        uart1_Useful_Data++;
        if (uart1_Useful_Data > MAX_UART1_BUFFE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uart1_Useful_Data = MAX_UART1_BUFFER;
        }
        uart1_Interrupt = TRUE;
        }

    default:
        break;

    }

    VICVectAddr = 0x00;
    OS_EXIT_CRITICAL();
}

网友A:
撞塌了~~~我闪开~~~

倒塌了~~~串口从不和我作对~~~

楼主:
郁闷~为什么串口就是要和我作对~

网友A:
倒塌了~~~网上我的例程很多,拿来即用.改编肯定要有功力~~~

给你几个例程,都是源码,而且都是网上帖图.

LPCARM之GPS应用及使用状态机解码祥解

LPCARM之RTC应用举例及日期校验和星期自动调节祥解

以上2个例程都含有串口双向通讯,即接收命令和命令的执行.

本来想发个IAP全攻略版,这样就可以完成好些人的梦想~~~

1.flashrom的2次写入技术.
2."eeprom计数器","eeprom数据".
3.hex源码公开下的2次解密及还原技术.
4.远程注册并开放用户hex源码公开下的真正程序.
n.........

由于本源码包含和涉及的方面很多,故只准备公开发表一些最基本的~~~

网友A:
倒塌了~~~我海量数据传送时把串口通都搞蒙噔了~~~

可菜农的"无限FIFO"还没倒塌~~~最后只好自己编上位机软件,而且也放弃了CVI~~~因为它的CPU占有率太高了~~~
哈哈,主要是菜农的"无限FIFO"水利过猛将其灌倒塌了~~~

网友A:
注意上图的收发都是14039字节~~~

网友B:
14039字节还显得小了

菜农有没有试过,上位机海量的发送上数至LPC2200,115200BPS的波特率,发送如下数据:00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aa bb cc dd ee ff,发送周期设为10ms,LPC2200接收用FIFO(我跑UCOS),看多长时间会倒塌?

我用的串口工具:AccessPort V1.33,这个工具相当不错

我这塌得可是没有规律,问题正在查找中...

出现的情况一般是:
进入如下中断

;取指令中止
PrefetchAbort
        B       PrefetchAbort

;取数据中止
DataAbort
        B       DataAbort

;快速中断
FIQ_Handler
        STMFD   SP!, {R0-R3, LR}
        BL      FIQ_Exception
        LDMFD   SP!, {R0-R3, LR}
        SUBS    PC,  LR,  #4

网友B:
关于串口FIFO接收处理时出现DataAbort的问题

程序不做任何修改,以上的测试条件不变,SmartARM2200换用不同的PACK(LPC2210,LPC2214,LPC2220),出现DataAbort的频率不同,LPC2210是原配的,最容易出现DataAbort,LPC2214稳定些(在调试LCD时亦出现过LPC2214比LPC2210要稳的现象,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某些电路做了一定修改)

使用LPC2210,改变一下条件,计算机串口发送周期设改为100ms,测试接收几十万数据不再出现DataAbort

LPC22XX的脾气,还没有摸透......

网友A:
快速中断没必要保护现场~~~

实际我也是发送的32KB.
发送间隔小出错几率肯定大,这估计和上位机也有很大关系.
在应用中界面和串口程序都是自己做的,海量传送就没问题.
CVI不能满足需要.

网友B:
仔细看UART0相关的寄存器,做了修改,现有了很大改善,测试

网友B:
已测试接收几百万数据没有问题,吃了饭再继续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