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问ADS环境下如何将float型转换为一个字符串

楼主(2007-02-12):
请问ADS环境下如何将float型转换为一个字符串,stdlib.h中没有gcvt()与ecvt()和fcvt()这些函数

网友A:
通过sprintf应该可行

通过sprintf函数再加上一些控制符,应该可行的

网友B:
哈哈~~~我喜欢用sprintf函数转换所有数据类型~~~

网友C:
我一直用sprintf, 但MISRA-C2004 建议我不要用, 郁闷ing

网友D:
re

在ADS1.2环境下sprintf函数好像不支持float型的,不知道楼上各位是怎么用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