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请教菜农、汽车电子等,Keil ARM-RTL的OS时钟优先级问题?

楼主(2007-02-12):
在Keil ARM的RTL范例中(以NXP的LPC2000为例的),有关OS的时钟初始化,有如下一段:
VIC->DefVectAddr = 31;/*(U32)os_def_interrupt*/
VIC->VectAddrs[15]  = 15;/*(U32)os_clock_interrupt*/
VIC->VectCntls[15]  = 0x20 | OS_TID_;

那就意味着系统时钟中断优先级在IRQ向量中是最低的,那它如何保证实现实时任务切换呢?

它这一点与uC/OS中,把系统时钟设置为IRQ中断的最高优先级刚好相反!

菜农说这样设置是合理的,请说说原因?

也请使用过RTL的老鸟们指点一下!谢谢!

网友A:
这个问题不难说明

大家知道OS是靠定时器中断来步进节拍的,OS节拍中断后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
任务的切换回到用户级的,这时任何高于OS节拍中断级别的中断都会打断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.
相对于用户中断,OS切换任务的时间往往都高于用户执行中断的时间.
因为用户程序都主张在中断中应该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主要工作,其他活动可以交给OS任务处理.
再者LPCARM不直接支持中断嵌套,因为一般没这个必要,它可以在中断中发送任务消息,退出中断后交OS处理.
对于任务和中断来说,即使OS节拍中断级别最高,但OS完成任务切换后,都会进行
"中断隐身",放弃特权级别回到用户级别,故任务处理时都会被任何最低级别的中断打断.
OS节拍中断级别的高低实际没多少意思,因为没中断嵌套,再低级别的中断程序
运行时也不会为OS节拍中断让位!!!
OS节拍中断级别的高时只能在某个中断执行时,又有低级别中断在等待时,OS中断才能起作用.
综合以上菜论,只要合理安排各个中断的处理时间和处理方法,OS的实时任务才能做的好一些.

下面请汽车老师做报告吧~~~菜农闪了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