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wogudan你好,我遇到了tcp通信导致程序复位的问题。

楼主(2007-02-27):
wogudan你好:
   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。我用的是LPC2210,网卡芯片用的是8019,8019的中断引脚接ARM的外部中断2(eint2)。在实验室中,插不插网线系统都能正常运行。但是到了公网后,插上网线后,过一会系统也会复位,不插网线就没有问题。是不是也因为,8019频繁中断而导致的复位呢?我采用的是ZLG的tcp软件包。你是如何解决频繁中断导致复位这个问题的呢?若不允许其频繁中断,会不会影响tcp通信呢?
    大家有什么高见呢?

网友A:
8019的频繁中断应该不会导致复位

arm7是定时查询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