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这样一个问题

楼主(2007-02-27):
#define _VAR_EXTERN

#ifdef  _VAR_DEFINE
#define __VAR_EXTERN
#else
#define __VAR_EXTERN   extern
#endif

__VAR_EXTERN   int i;
这样变量申明可以吗?可以的话__VAR_EXTERN   int i中的__VAR_EXTERN代表什么,难道是空格??

网友A:
RE

为了在没有定义使用__VAR_EXTERN宏时,不对源程序产生影响。
所以__VAR_EXTERN被替换为空白字符。

网友B:
随便说说

变量定义和声明一次完成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