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ad转换问题??

楼主(2007-02-28):
ad输入为通道0,电源接p0.27 地和电源地连接,程序启动后无法进入ad中断,不知什么原因?(监测ADDR一直为0)

初始化及中断函数如下:

void  Adc_Init(void)
{
    uint32 adc_data;
    PINSEL1 = PINSEL1 | 0x01400000;
    ADCR = (1 << 0)                     |
       ((Fpclk / 1000000 - 1) << 8) |
       (0 << 16)                    | //0 软件控制 如设成1可进中断 但其他任务不能运行
       (0 << 17)                    |
       (1 << 21)                    |
       (0 << 22)                    |
       (0 << 24)                    |
       (0 << 27);
    VICIntSelect = 0x00000000;
    VICVectCntl6 = 0x32;
    VICVectAddr6 = (int)IRQ_ADC0;
    VICIntEnable = VICIntEnable | 0x00040000;
//    DelayMS(10);
//    ADdata = ADDR;

void __irq IRQ_ADC0(void)
{
    uint32 bat;
    uint8 addata[2];
    bat = VICIntEnable;
    VICIntEnable = 0;
    ADdata = ADDR;
    addata[0]=(uint8)(ADdata>>6);
    addata[1]=(uint8)(ADdata>>14);

    VICVectAddr = 0x00;
    VICIntEnable = bat;
}

网友A:
RE

用例程跑一下,看看能否进中断。

楼主:
例程是查询方式的

我用查询方式500ms读一次ad数据,数据不稳,加2.5v时 数值从0.6到2.5范围内不停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