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求助:自己做的板子片内RAM调试可以,片内FLASH烧写不进去

楼主(2007-02-28):
    最近用LPC2214做项目,结果做好的板子能通过JTAG在片内RAM中调试,却没办法通过JTAG将程序烧写到片内FLASH中去。以前也做过其他LPC2214的板子,通过JTAG烧写FLASH都是可以的,不知这次为什么就不行了,真没办法了!
    请各位高手指教,告知可能的原因,谢谢!

楼主:
re

    谢谢zlgARM的解答,芯片在开发板上用ISP擦除过很多次,插到自己的板子上还是不行,但是还是这块芯片在开发板和我做的其他板子上就能烧写,很是奇怪。
    除了芯片被加密了烧写不进去,要用ISP擦除,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会导致用JTAG烧写片内FLASH失败?
    是不是JTAG烧写的几根线在PCB上位置布置得不合适会产生这种影响,但是片内RAM调试却是可以的,晕了~~~

网友A:
re

能在开发板和您其它板子上烧写内部FLASH,这说明芯片本身没有问题。
可能是您自己设计的这块板子的问题。建议您将自己设计的这块板子的JTAG接口连接到开发板的JTAG口上,用您自己设计的板子的JTAG口调试开发板上的LPC2214,以确定不是JTAG接口的问题。

楼主:
re

    我基本认定是这块板子JTAG口的问题,但是找不出JTAG口的问题出在哪里,因为JTAG口就是按照SmartARM2200设计的,其他几块板子也都是这么设计的。
    而且主要的问题是通过这个JTAG口在片内RAM中调试是可以的,但片内FLASH却不行,请zlgARM大致解释一下通过JTAG口的RAM烧写和FLASH烧写之间的差异,以便排错,谢谢!

楼主:
re

自己顶一下!

网友A:
RE

烧不进内部FLASH的原因很多。H-JTAG的设置、分散加载文件的错误都有可能。建议用例程试验一下,然后看一下H-JTAG烧写FLASH的设置。

网友B:
re

你看一下你的BANK0是不是选择在FLASH上!

网友C:
能将你的电路图共享一下?

能将你的电路图共享一下?

楼主:
re:zlgARM

    谢谢你的回答,问题估计是板子没有做好,打算拿去重新做一下!

楼主:
re: zgpswh

    电路图的JTAG部分是按照SmartARM开发板的JTAG设计的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