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问周立功公司关于21XX和22XX

楼主(2007-02-28):
21XX和22XX的区别?是不是21XX不能存储器扩展?而22XX能?谢谢!

网友A:
RE

LPC2104/2105/2106系列的微控制器芯片不能外扩存储器。
LPC2119/2129/2194系列的微控制器芯片可以外扩存储器。
LPC22XX系列的芯片都可以外扩存储器。

在编程上,这些芯片差别不大,同一个例程只要稍微修改下就可以移植到另一款芯片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