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论LPC2220抗干扰?希望ZLG315再看看

楼主(2007-03-01):
LPC2220抗干扰怎么样?
电瞬变,静电==

网友A:
俺现在遇到

楼主:
re

你是什么情况,我们在做电源电瞬变实验时,CPU在不停的复位

网友B:
晕 不是吧

我也正在用LPC2200做产品呀,还没有做干扰试验,它的抗干扰这么差吗?

网友C:
系统稳定不能单靠CPU的,电源电路、隔离措施很关键

   不过,如果同样的电源电路、隔离措施,同样的测试环境,如果用其它CPU就OK,LPC2000不行的话,那就该打小菲的屁股!!

网友D:
需要外扩flash和ram的系统抗扰设计要求差很多的

要求高可靠有没有足够设计功底,强烈建议选择单片系统。

楼主:
电源

主要是电源部分的设计,在干扰时的稳定性

网友E:
不得不说:自己的开发经验不够,不要给自己找借口!

    我关注这个帖子已经很久、很久了,我们也是做产品的,去年销售以ARM为核心的产品超过10000套,各种工控领域都有,还有不少军方项目,但从未出现过不可靠的现象,所以这就是我不得不站出来要说的原因,因为对于很多帖子我出来讲话非常不便,我们需要接受批评和监督才能将公司办好,但有时如果我不理直气壮地出来讲就会造成“一传十、十传百”式的误解。
    比如,对产品做可靠性测试,有一个军方批量产品项目,用户利用I2C通讯方式进行板机之间的连接,而且需要热拔插,一到现场测试就死机,我们飞到测试现场提供技术支持,通过讨论决定在I2C接口上加一个ESD保护器件,问题立即得到完美解决。
    还有对产品进行电磁兼容和高压测试,ARM出现死机现象,怎么办?我们采取更换复位芯片的方法,用SP706TEN替代CAT809或者CAT1025,问题也立即得到解决。
    我们在开发产品的过程,还要对产品做高低温和冲击试验等,于是我们购买了开发所需要的测试设备,比如,售价9.5万元的高低温和冲击试验设备(广州五所生产,温度范围-70~150度),对于以太网信号的一致性测试使用的是美国力科28.5万元的仪器,从而找到型号的非一致性原因,不仅与软件有关,而且还与所使用的TCP/IP芯片、PHY芯片PCB都有很大的关系,比如DM9000就不符合要求。
    还有变频调速器在工业现场的RS485信号传输就需要合理的信号隔离和隔离DC-DC电源(注:我们用了几年开发可靠的微型隔离DC-DC电源模块,这些都需要经验,否则我们如果随便从市场购买电源模块,由此可能引起系统的可靠性问题。只有透彻了解才能选择到合理的配件,这些都需要积累。),否则就有可能烧坏下级连接设备。
    对于模拟电路和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信号传输的一致性校验和检测,我们投资了60万元购买了福禄克的成套测验仪器,否则怎么知道我们做的产品是否准确呢?到底达到了什么档次的水平了呢?对于开发人员都要做到心里有数,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可靠性和准确性都很高的产品。
    我们的设计请参考网站内容:
    http://www.embedtools.com/pro_gongkong/pro_gongkong.asp

    过去我们的人员不够,芯片存在的方方面面,我们也不可能全部清楚,服务也不可能全部做到位。现在我们又增加了100位开发工程师,公司现有大学本科生超过350人,我们将尽可能做到对芯片的细节了如指掌,这是我们今年奋斗的目标。事实上,对于新兴产业投入是巨大的,如果仅就做单片机来说,这可能是全球目前最大的规模了,每年新增的开支都是千万级,是一笔不少的数目。面对客户的期盼,我们将竭尽全力满足客户的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!

网友F:
有老周这句话足够了。

2138如何呢,据说RTC不可靠。
D版改进了。
不知可否,公司全系统产品都用的这个啊。
责任重大。

楼主:
不同意

论ARM的开发经验,谁敢与ZLG相比,你ZLG称第2,有谁敢称第一,你们做ARM做了多少年,而我们才做了多久,不可否认,咱们的开发经验可谓少之又有少,借口?谁愿意去找借口,产品做不出来,再多的借口也只是白搭,也没那闲功夫,经验都是一天一天积累的,我不相信,您第一次做产品时,就一次成功,原理图就没有一次更改过。你们做过多少ARM产品,我们才做过几个,这是我们第一采用NXP的片子,所有的外围电路绝大部分是基于原51设计上的,同样的设计,51的抗干扰能力就是比LPC2220强,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,当然,布板等等方面的原因都有,咱现在就这水平,您水平高,也是一天天磨出来的,再有,论坛有许多人在用LPC抗干扰上遇到麻烦,当然,咱能力有限,即使是我们电路设计水平不高,那您有站出来为我们指点指点吗?有把您的经验拿出来共享吗?我想也许只是一句话,点一点咱就行了,您有吗?没有?只有当我们站出来怀疑LPC芯片本身的抗干扰能力时,当会影响到您推广LPC时,当会影响到您的销售时,您才出来BS我们水平不高,经验不足,那是不是只有具有相当经验的人才能开发ARM,咱就一边玩去,请问,他们的经验从和而来,天生的??
    我下午用您的2131开发板做了电瞬变实验,自己的开关电源供电,电瞬变L2档,+2KV,只做了这一项,简单的跑马灯程序,的确,没有出现复位现象,但如果用手正面靠近开发板,开发板就会处在不停的在复位的状态,也许是我们的开关电源的问题吧。
   所以,我现在肯定,LPC2220在抗干扰能力上,是肯定能通过瞬变要求的,只是我们的外围电路没有设计好或是布板上的问题,我们只是简单的双层板。但我不敢贸然肯定LPC2220比51好还是差!
   您也看到了帖子的点击率,很多人都在关心LPC的抗干扰能力,能力固然在,更多的希望多看到些抗干扰的方法,希望在低成本和高可靠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,在低的成本,没有很好的可靠性,没用,在高的可靠性,成本太高,也不切实际,毕竟,企业的根本是利润。
  说话有点过激,你多包含!

网友E:
关于技术支持统一的答复!

    技术服务与销售模式
    我们非常乐意帮助客户解决问题,BBS只提供一般性技术解答,我们需要知道客户的真实身份,所以用户需要我们提供服务,请联系我们各地的销售人员确认客户合法身份,然后通过正常的途径与我们联系技术支持,我想不为过吧!
    作为技术型代理商,我们扮演的角色是“顾问式的销售”,我们愿意付出,但我们需要客户的配合和忠诚度。
    其实在开发之初就需要与我们联系方案的设计,这样才不会走弯路,因为我们“看得多”,所以这叫售前服务,一般来说大多数客户根本就不重视。开发过程中,开发人员还会遇到问题,此时需要咨询,这叫售中服务,当然遇到实际问题肯定非常着急,因此大多数客户非常重视,但却不知道如何通过正常的渠道与代理商沟通。此时代理商服务客户的前提是这个客户是否注册客户,还有忠诚度,否则就是白白做服务。产品上市销售之后还会遇到问题,需要不断提升可靠性和升级功能提升竞争力,此时需要售后服务。

    开发经验之谈
    由于BBS的形式所限,所以只能谈些皮毛。其实做很多东西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经验,首先就是充分重视,要舍得花钱。比如,做PCB板一上来就是做4层板,图省钱最后耗费的时间更长,其实就是变相提高开发成本。其次就是选最好的器件,而不是选便宜的器件,同时要关注对方能否做好的服务。比如,对于要求比较高的系统就不能使用简单的复位器件,就要使用SP706TEN,但是因为价格高很多人不愿意使用,当然不使用在一般情况下看不出问题。如果系统死机,我们可以使用三级看门狗复位方式,在OS中设定复位方式,使用内部WDT,最后使用外部WDT复位就能保证系统绝对不死机。事实上,我们也是ADI、TI的用户,所以服务非常重要。
    开发中最重要的就是不断积累经验进行归一化设计,即就是说将常用的电路归纳成标准电路,很多公司都不注意。其实嵌入式系统开发的难点不在于软件,因为软件只是工作量的问题,而硬件设计需要条件和积累。很多人都认为嵌入式系统设计是傻瓜化的,那是因为这些人因为ARM加几个Flash、SDRAM、CF卡等结构就是嵌入式系统,试想人人都会做的能赚钱吗?很多搞嵌入式系统开发的人员都不会数据采集等模拟电路,这绝对是事实,因为他们几乎是数字电路工程师。
    如果用8位单片机能够完成工作就不要使用ARM,因为使用ARM的成本更高。使用ARM的唯一前提就是能够带来更大的利润,这是选用高档CPU的基本前提。所以如果缺乏必要的投入,开发工作是很难做到位的。很多公司和个人还是停留在一根下载线开发产品打天下的时代,怎么能够应对当今复杂竞争的局面呢?又要马儿少吃草,又要马儿跑得快,那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?我的体会开发是靠钱砸出来的,没有第二条可以选择的路,没有钱就不能奢望开发出好产品。

    回复楼主的问题
    我没有鄙视您的意思,我只是认为您提问不得法。遇到问题首先需要与我们的销售人员沟通寻求技术支持。您在BBS上发个帖子,我怎么知道您是否我们的客户?每个人的项目都不一样,没有沟通仅仅通过BBS根本就不知道具体情况,怎么解决问题?
    工作频率越高的MCU对干扰特别敏感,因此首先不要使用开关电源给系统供电,最好选用“隔离DC-DC电源模块”,隔离DC-DC电源模块通常称之为开发电源,只是在开发过程中使用的电源,开发成功之后就不再使用了。这样就可以排除在开发过程中开关电源给系统带来的不必要的干扰,等系统设计完成之后才使用开关电源,如果有问题不用说一定是电源问题,那么下定决心搞定电源。

网友G:
我个人认为213x系列很不错~~~

楼主:
让别人对LPC有信心

个人认为在此讨论芯片本身的抗干扰能力没有太大的意义,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外围电路对芯片的保护能力,毕竟和5V的51不一样,如果不涉及您的核心技术,是不是可以把一些保护电路,尤其是电源的设计,做成标准电路,贴出来让大家
参考,让客户在选型之初就不用考虑芯片本身的抗干扰能力,或由于设计水平有限而放弃LPC,我们用过现代的7202,没有问题,由于这次lpc的表现,让我们在以后的设计选型对lpc心存疑虑。

网友E:
医疗仪器难道不算吗?

    还有更多很多人不知道的......我们是卖单片机的,但我们做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,不同样遭到一些人的“痛批”吗?

网友H:
不要自己搞不定就把责任往芯片上推

不要自己搞不定就把责任往芯片上推,自己要多找原因,飞利浦得如果不行你就算用任何的都不一定行,飞利浦毕竟是老名牌,还是要提高一下自己的水平才是真的

网友I(2007-06-20):
请教lcp2214抗干扰能力

俺正在选芯片,本想选lcp2214,冲着zlg的技术支持来的,上网就是想查查lcp的抗干扰能力,看到这些发言我有点怕!有谁在电力继电保护产品用过lcp2214?做各种电磁兼容实验怎样?能过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