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EasyARM2131的RAM空间是0x40000000到0x40002000吧?

楼主(2007-03-09):
EasyARM2131的RAM空间是0x40000000到0x40002000吧?实际上RAM是从0x40002000开始向下用,一直用到0x40000000,是这样吧??我看PPT的时候,图表给人的感觉是从0x40000000开始向上用。
或者是从0x40002000向下用,但0x40000000处向上用了一部分,异常向量表拷在这里了(0x40000000-0x4000003F).
到底是怎样的??

网友A:
RE

程序代码的放置如同垒砖,从0x40000000向0x40002000往上放。

楼主:
变量放哪?

局部变量放在哪部分?全局变量放在哪部分?
堆区放哪?栈区放哪?谢谢。

网友A:
RE

局部变量放哪里,你反编译一下,看看生成的汇编代码就知道了。有可能在存储器里也有可能在寄存器里。

堆和堆栈放哪里,请你看看启动代码,里面写得很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