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问KEIL USB HID怎样将返回多个字节的数据?

楼主(2007-03-09):
const U8 HID_ReportDescriptor[] = {
  HID_UsagePageVendor(0x00),
  HID_Usage(0x01),
  HID_Collection(HID_Application),
    HID_UsagePage(HID_USAGE_PAGE_BUTTON),
    HID_UsageMin(1),        //1
    HID_UsageMax(3),        //3
    HID_LogicalMin(0),        //0
    HID_LogicalMax(1),        //1
    HID_ReportCount(3),        //3
    HID_ReportSize(1),        //1
    HID_Input(HID_Data | HID_Variable | HID_Absolute),
    HID_ReportCount(1),
    HID_ReportSize(5),
    HID_Input(HID_Constant),
    HID_UsagePage(HID_USAGE_PAGE_LED),
    HID_Usage(HID_USAGE_LED_GENERIC_INDICATOR),
    HID_LogicalMin(0),
    HID_LogicalMax(1),
    HID_ReportCount(8),               //8
    HID_ReportSize(7),            //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字节数
    HID_Output(HID_Data | HID_Variable | HID_Absolute),

网友A:
问题问得不清不楚,让人如何回答;中文的表达好像有问题

另外,倒数第二行好像有问题,是不是写错了。

从描述符看,应是有3个输入按键,和8个输出的LED信号。

楼主:
我头一次用USB,因为我想用来做数据通讯,不知道应该怎样改啦

谢谢.我头一次用USB,因为我想用来做数据通讯,不知道应该怎样改啦??

网友A:
倒数第二行是否为HID_ReportSize(1),看看后面的注释

从你的问题中看不出你要问什么。

楼主:
我是想PC机读取HID(数据包长度为7个字节)PC机下发7个字节无问

我是想PC机读取HID(数据包长度为7个字节)PC机下发7个字节无问题,返回只有一个字节,应该怎样改才行呀?

楼主:
HID_ReportSize返回位数,count是字节数

const U8 HID_ReportDescriptor[] = {
  HID_UsagePageVendor(0x00),
  HID_Usage(0x01),
  HID_Collection(HID_Application),
    HID_UsagePage(HID_USAGE_PAGE_SIMULATION),
    HID_UsageMin(1),        //1
    HID_UsageMax(3),        //3
    HID_LogicalMin(0),        //0
    HID_LogicalMax(1),        //1
    HID_ReportCount(7),        //3
    HID_ReportSize(8),        //1
    HID_Input(HID_Data | HID_Variable | HID_Absolute),
    HID_ReportCount(7),           //1
    HID_ReportSize(8),           //5
    HID_Input(HID_Constant),
    HID_UsagePage(HID_USAGE_PAGE_LED),
    HID_Usage(HID_USAGE_LED_GENERIC_INDICATOR),
    HID_LogicalMin(0),            //0
    HID_LogicalMax(1),            //1
    HID_ReportCount(7),               //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字节数
    HID_ReportSize(8),            /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有效位
    HID_Output(HID_Data | HID_Variable | HID_Absolute),
  HID_EndCollection,
};
U8 CM[7];
void USB_EndPoint1 (void) __task {

  for (;;) {
    os_evt_wait_or(USB_EVT_IN, 0xFFFF);     /* Wait for USB_EVT_IN event */
//    GetInRepo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此处为返回数据
//    USB_WriteEP(0x81, &InReport, sizeof(InReport));
    USB_WriteEP(0x81, CM, sizeof(CM));

  }
}

但输入总是不行,应该怎样改呀?

网友B:
估计是你没有返回那么多数据。往输入断点里面写7个字节出

网友A:
还是不明白楼主要求什么

你是否要求PC输出到设备7个字节,设备输入到PC也是要7个字节?

你每个字节是如何使用?一个字节中的8个位,是以8个二进制位表示,还是表示为一个0~255的数,两种方式的描述符是不一样的。以8个二进制位表示的例子是,每个位表示一个LED灯的亮灭,一个字节可对应8个灯;表示为一个0~255数的例子是,8个位共同表示一个灯的明暗亮度,一个字节可表示256种状态。

楼主:
平常人你好:我是想PC机读取HID(数据包长度为7个字节)

平常人你好:我是想PC机读取HID(数据包长度为7个字节),每个字节是8位

USB_WriteEP(0x81, CM, sizeof(CM)); sizeof(CM)就是7个数据啦,

HID_UsageMin(1),        //1
    HID_UsageMax(3),        //这两个用来做什么的????????????

网友A:
假定PC向设备传输的报告是7个字节,USB设备向PC传输也是7个

首先我只能做这样假定,因为你始终没有明确说清楚;根据这个假定,对你上述的HID描述符作如下修改,虽然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,但应可以用:
    HID_UsagePage(HID_USAGE_PAGE_SIMULATION),
    HID_LogicalMin(0),   每个数据的最小取值为0
    HID_LogicalMax(255),    每个数据的最大取值为255
    HID_ReportCount(7),  共有7个数据
    HID_ReportSize(8),    每个数据有8个比特位
    HID_Input(HID_Data | HID_Variable | HID_Absolute),  以上为输入数据
    HID_UsagePage(HID_USAGE_PAGE_LED),
    HID_Usage(HID_USAGE_LED_GENERIC_INDICATOR),
    HID_LogicalMin(0),   每个数据的最小取值为0
    HID_LogicalMax(255),    每个数据的最大取值为255
    HID_ReportCount(7),  共有7个数据
    HID_ReportSize(8),    每个数据有8个比特位
    HID_Output(HID_Data | HID_Variable | HID_Absolute), 以上为输出数据

HID_UsageMin(1) 和 HID_UsageMax(3) 是用来描述如何使用传输的数据,假如这是用来描述一个鼠标的三个按键,则可以认为1表示左健、2表示中间健、3表示右健。不管如何定义,PC端与设备端必须一致。

网友B:
好象通常是2表示右键,3表示中键吧~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