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138的JTAG仿真问题

楼主(2007-03-09):
本人使用LPC2138芯片做的几片样板,用周立功的H-JTAG仿真器只有一片能检测到目标板,其它几片都检测不到目标板,所有样板用串口都可以下载程序,运行后各功能都正常.但是只有一片可以检测到芯片

网友A:
RE

建议从板子自身找原因。
在本版面搜索一下,用关键字JTAG。

楼主:
恢复

板子检查过了,没问题,因为相同的一块板子可以,另外一块不行!按照网友所说的将P0.31悬空也没有解决问题。如果是说布线上比较乱,没有考虑EMI之类的话,我觉得这让使用者很难去把握。按说接线正确,至少应该可以使用,是否稳定倒是应该从布线等方面考虑

楼主:
不知道,ZLG有没有这样的服务,帮我把板子是JTAG口检查一下,我可以付费,开发周期短,时间宝贵,这样把问题找到,以后我们开发是才可以避免

网友A:
RE

参照物:

JTAG调试是个典型问题。但要解决,却不是那么容易。因为可能的原因很多,况且还需要通过沟通来了解您的具体情况。如果手头有参照物,会大大减少您调试的时间,少走弯路。所以,如果是想缩短开发周期,那么建议您购买我们公司的EASYARM2131开发板(可更换PACK板)作为对比平台,用来作为参照物。

看到了您提的点子,我觉得,您完全可以联系我们的销售,取得更加贴心的技术支持。毕竟,我们有那么多的“参照物”、“排除BUG的经验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