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2214的IO端口电压问题

楼主(2007-03-10):
求助:2214接外部器件,io为输入,电压范围为5v数据信号,我看了前面的帖子,说要串一个电阻,不知道这个电阻要取多大才合适呢?几百欧还是几十欧啊?

相关下载

楼主:
请高手帮个忙啊!

我接250欧可以吗,会不会烧掉芯片呢?还是接个更小一点的电阻更适合,且没有危险呢?

网友A:
RE

可接缓冲器件4245。
接小电阻也可以,(50~470欧)

网友A:
RE

此外还要注意2214IO经电阻输出的高电平电压能否被外部器件识别为高电平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!!!

非常感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