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请教周工及各位大虾:液晶驱动

楼主(2007-03-15):
我用的是LPC2119芯片,采用了北京青云公司的带中文字库的LCM240128ZK的液晶屏幕,供给电压3.3V。用P0.4,P0.5,P0.6,P0.8,P0.9,P0.10直接连液晶屏的控制管脚;用P0.15~P0.22直接连液晶屏的数据管脚,所有管脚均为输出模式,在用AXD仿真时候,液晶屏幕就是没反应。在用ARM设计液晶程序之前,我用的PHILIPS的LPC936(51系列)的采用推挽方式,已经调通过!请问是不是ARM芯片的管脚推动电流不够,请问应该采取什么办法,谢谢!

楼主:
大家忙?

看来同志们都很忙,没时间回答

网友A:
RE

LPC2119芯片的拉电流和灌电流都是4mA,足够了。

请您先看一下液晶屏的数据手册,确定液晶对引脚的电平要求。
然后测试一下,LPC2119引脚输出的电平是否与之符合。确定是否电平不匹配的问题。